论数学在机器设计中的作用

楼主(2023-11-20):
一台常规的直角机械手,要把保鲜膜装到箱子里,如果纸箱水平放置,装到箱子的薄膜卷可能会滚动,所以需要将纸箱倾斜一定角度装箱。见图
薄膜卷直径有N种,摆放行数列数也有N种。
以上是项目的背景。
机器硬件做好后,我吩咐电控的写程序。结果同事花几天把所有直径、行数列数逐个在纸箱的坐标写到PLC里,给我发现后我叼他一顿。
这个案例用坐标转换,只需在触摸屏上设定直径、行数、列数三个参数即可完美解决客户任意一种装箱方法。
我同事花几天的时间还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只用一分钟写出坐标转换公式(见图二)

网友:
建议加精

网友:
纸箱如何倾斜打开?怎么上料?

网友:
大佬今天高产啊

网友(点评):
哲学是文科的底层学科,也是金字塔顶尖的学科,数学对于理工科亦是啊,楼主很厉害了。

网友:
脑筋不转弯

网友:
搞技术,数学是基础,必须要有。

网友:
相当奈斯!

这样的方式还能适应不同直径规格的产品,灵活性大大提升!

网友:
做事还是要多动脑子

网友:
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这个牛逼
PLC可以直接设直径和角度进步了

网友:
高手,像我只能按规格做好配方调用,数学不好只能用笨办法

网友:
以前我给我们机械手编程的这样讲过,后面跟我犟,说不听。我就在也不给他说思路了,让他自己搞。我的感觉就是PLC写程序的有些工程师真的逻辑性很差,又不听,没办法

网友(点评):
大部分做PLC的是逻辑思维差的很。好的普遍选择做机械,因为不用出差。

网友:
靠,只要你做设计,数学方方面面任何一个环节都算必须的,你这一点点算结构设计,机械动力学机械设计压根没设计

网友A:
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的,函数没看的太懂

网友(点评):
三角函数啊。正弦 余弦 正切。。。sin cos tan。用于计算三角形中 角度和边长

网友(点评):
这个我懂啊,我利用公式又算了一下,发现和LZ写的公式不太一样,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的,函数没看的太懂

表达式为O‘坐标系中的一点的坐标值在O坐标系中的表示(投影),可以通过画图然后用几何关系得到表达式。如果知道矩阵,可以看作点的旋转,直接套用旋转矩阵的转置矩阵来得到用矩阵表示的表达式;还可以看作坐标系间的投影,动坐标系O’的基在定坐标系O中投影即为O'到O的投影矩阵

网友:
lz的数学功底666.

脑洞一下。如果异想天开,桁架机械手也和纸箱一样的倾斜角度呢,而且这个倾斜角度还是可调的,如何?

网友:
@hl90 大佬这个思路如何,哈哈

网友:
PLC做浮点运算老容易出点奇怪的BUG,我都有点怕了。

网友:
后来机器人上也有这个样的问题,公式是什么意思,要几个参数,我教了几遍,就差我自已按键盘,
然后到离职了都没给我写出来,太无语了。

网友:
如果你发现公司进来的人越来越不如你,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你越来越厉害了。第二,就是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差了。

网友B: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一阶常微分方程。,这个是高中的坐标变化,旋转矩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一阶常微分方程。,这个是高中的坐标变化,旋转矩阵。

切磋一下:

1、常微分方程是含有自变量(一个)、未知函数和它的导数的等式,偏微分方程是含有自变量(两个或两个以上)、多元函数及其导数(偏导数)的等式;
2、常微分方程的解是一元函数;偏微分方程的解是多元函数.

网友B:
都忘了,这个求解都让软件计算,难的是列出这个方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忘了,这个求解都让软件计算,难的是列出这个方程。

我的意思是,这是多个变量,所以不能叫常微分吧

网友:
取决于产品尺寸还有机械臂调角度的便捷性。
毕竟可调节的越多,越复杂。个人感觉不要增加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