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内部加强筋铣削加工,怎么加工合适啊

楼主(2023-11-21):
如下图位置
挤压型材   平面厚6mm

里面有加强筋    锯切定长1103mm  两侧里面的加强需要加工
   啥方法合适 效率高啊 ,,,     90度转角头 CNC 做好像效率不行啊
长期批量活,  日需求1500+/天

网友A:
冲压很快的

网友B:
有没有在锯上想办法,什么方案,效果如何?

网友C:
看起来是需要把型材内部的三片加强筋掏掉一部分。

看你要求,如果只是做避让,感觉可以像楼上春哥说的,特殊设备,直接“掐”掉,最快。
否则,可能就是型材加工中心+角度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很快的

春哥看看剖视图

网友(点评):
这种冲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锯上想办法,什么方案,效果如何?

需要尺寸才能想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很快的

尹老板好,想请问下UG和SOLIDCAM两个编程软件,哪个用的人比较多呢?哪个好学些?

网友(点评):
都 好学,一个主攻模具设计,CAM,一个机械设计,·这个软件几天就会了,关键你会不会机械制图,软件只是笔的延伸,

网友(点评):
我用solidworks画过几年图了,现在失业,看到我们这招车工编程,工资也很好,所以想学。就不知ug和solidcam选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很快的

里面的能冲??

不能把  咋可能  大佬哥哥

网友(点评):
可以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需要把型材内部的三片加强筋掏掉一部分。

看你要求,如果只是做避让,感觉可以像楼上春哥说的, ...

是啊  老哥说的角度头  有考虑上了的;;     可行 就是效率低了点;;
所以发上来  看看大哥们有啥更好更效率的工艺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锯上想办法,什么方案,效果如何?

锯上还怎没想过呢

老哥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你出现什么问题,是加强筋倒了?影响成品率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尺寸才能想工艺

铝材挤压,一般就是考虑切断形式,往往跟锯,如果是激光他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我记得锯有什么高速锯什么的,一般可以考虑升级锯断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能冲??

不能把  咋可能  大佬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很快的

老哥  怎么个冲法啊

小弟我见识短了

楼主:
掐啊啊啊啊

网友:
3级倒T型冲头,或者你用3种倒T型冲头,分别冲3次也行。

网友E:
直接改模具不是很快嘛,直接拉出来就是缺一部分,再切就成品了吧,不给改的话,量大直接开模,模具费都不收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模具不是很快嘛,直接拉出来就是缺一部分,再切就成品了吧,不给改的话,量大直接开模,模具费都不收 ...

这是挤压拉出来的呀

老哥说的是怎么做出来的工艺
请教一下啊

网友:
|sgxap666发表于 11-21 09:25
尹老板好,想请问下UG和SOLIDCAM两个编程软件,哪个用的人比较多呢?哪个好学些?

mc

网友(点评):
主要以前学了SW画图,再学别的怕上手慢。

网友:
有这加工费不如开个挤压模直接成型了

网友:
开两套挤型模分开来做    减少后续加工难度   现在需要加工的筋位,也是挤型模防止变型而必须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