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柱斜齿轮绘制

楼主(2023-11-21):
请问,绘制圆柱斜齿轮都需要哪些尺寸和参数?

网友A:
齿数  模数  螺旋角 变位系数   不同软件的绘制方法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  模数  螺旋角 变位系数   不同软件的绘制方法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吧

谢谢,

网友:
翻设计手册,另外通过傻问的方式获取积分的方式很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