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怎么选型

楼主(2023-11-21):
已知气缸运行时间按2s算,直线睡哦运动,负载80kh,求气缸速度,行程350mm

网友:
你知道你在问什么吗?你都说了,两秒,行程350MM,你还问气缸速度?

网友(点评):
但是速度不应该是力的大小决定吗

网友(点评):
有道理,所以你不是应该先选型吗?先选负载,再查负载传送速度,再计算行程所需时间

网友(点评):
看来机械设计门槛真是太低了

网友(点评):
设计门槛还是很高的,但是画图是有手就会,虽然我也干了几年了,但我还不敢说自己是个设计师,只能说自己是个绘图员,还在摸索,前路漫漫,学海无涯

网友:
lz,错别字太多了

网友:
速度是力的大小决定的?????牛老爷子要求和你物理老师交流下

网友:
你要问的是不是保证2s的节拍下走350行程要多大的气缸?负载多少?气压多少?然后水平直线运动,是这意思不??
满足条件选什么缸?
是的话你直接按你机构的总重量去看smc啊,负载多少然后往上加一级就完了,保持在总负载在40%-60%不会影响速度,单缸双缸还是咋自己看着选啊。
一般设计的时候速度都是超出的,要有足够的余量给调试的人,比方说实际需要2s的节拍选型,和计算的时候要按1.6-1.8s算,不能刚刚好,气缸也一样,理论负载始终大于实际。要有足够的余量
还有负载小于气缸出力的情况下一般调整速度都是调节阀搞的,具体速度你算是算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