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啦:SW2023配打孔,怎么没有捕捉的显示?

楼主(2023-11-21):
如图片,请教了。

网友:
刚在2023版试过,一切正常。

网友:
设置里面找找,基本功能都有

网友(点评):
前面黑点的孔,是配打出来的。就是修改不灵了。辛苦你研究一下哈

网友:
是不是没开快速捕捉

网友:
是不是用的别人的图,或者自己的装配体二次直接复制改名,导致原有装配父子链接还在,这种情况是捕捉不到的。

如果确定是这样,解决方法:
1.原装配体通过打包改名,这样父子链接会断开。(打包命令百度一下即可)
2.图比较简单,在装配体里选择该零件,应该是右击,有选项是断开父子链接的,然后就可以捕捉了。(坏处是该零件原来链接全部会断开,尺寸孔位不会随动了)

网友:
装配图里打孔要开参考的吧,是不是把参考关了

网友(点评):
上一天配打的孔,今天作修改,过程中软件设置就没有动过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