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管和接头做吸尘管路是否合理

楼主(2023-11-21):
如题,领导让我将气动管来替代吸尘管路,首先管径粗细要做更改不论,气动接头一般都是直角接头,改到吸尘管路不知道是否合理,吸尘介质是含杂(有糖或腐蚀性颗粒)空气,管路内压力-50Pa,流量210立/小时,请了解这方面的朋友说说

网友A:
气动接头进灰尘了,那不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接头进灰尘了,那不就报废了?

我说的是快接,不是控制管路,不上那种精密接头,气动快接也会报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快接,不是控制管路,不上那种精密接头,气动快接也会报废吗?

快接头里面有滚珠各种机构的

网友:
可以用,坏了就换

网友B:
有流量,流速,选管不就容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流量,流速,选管不就容易了吗。。。。

有流量、有压力,没有流速,流速还不好测呢没有流量计,不过气体,一般液体用的管径公式是不是通用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除尘有气体流速,查一下除尘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