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3-11-21):
如题:
就是目前需要设计一个一体式设备,需要自带压缩空气(客户端没有压缩空气),用于设备上气缸的开合以及一些阀门的开闭。

设备上总共有两个无杆气缸,缸径都是φ32mm,一个行程是520mm,一个是700mm。

请问这种情况需要配置最小规格的空压机是什么规格的(设备内部空间有限,不是很大,可适当根据空压机大小进行调整)?要计算点啥参数能确定?

网友A:
需要多大压力呢?如果耗气量不大试试外接气瓶+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压力呢?如果耗气量不大试试外接气瓶+减压?

6,7kg。最好不是外接的,厂子里希望设备能自带压缩空气,客户拿来就用哪那种。

网友B:
气缸节拍是多少,是不是双作用气缸

网友(点评):
算起来简单的,你气缸节拍,单双作用知道了。如果是循环往复的动作就好算,如果是有一搭没一搭动一下,你就要估算。知道现场实际应用当中的耗气量,再算空压机和储气罐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弄一个静音泵装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6,7kg。最好不是外接的,厂子里希望设备能自带压缩空气,客户拿来就用哪那种。

你在淘宝就能搜到很多迷你空气压缩机,但是你要内置在设备内部可能要考虑散热和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节拍是多少,是不是双作用气缸

我的气缸就是最简单的开到位和关到位,分别对应两个按钮开和关,中间不停顿。是双作用的气缸。

网友(点评):
很好算的,单次行程耗气量=气压×活塞面积×运动速度,然后算你一分钟要动作几次,那一分钟动作耗气量不就出来了嘛,出来之后,你看看你的气缸要连续工作多长时间。算出总耗气量,我们空压机的生产效率要跟上气缸消

网友C:
知道耗气量了,就配一个相应流量的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耗气量了,就配一个相应流量的空压机。

我就是在咨询怎么算耗气量嘛。然后也想知道一般这种自带压缩空气的设备是用哪种形式的空压机实现的

网友:
首先了解气缸参数(正常工作的压力等),工作节拍——耗气量,然后与气泵——压缩机供应商沟通,我要**参数的流量,让他们帮你选型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大概知道可以根据气缸参数+动作频次 算出耗气量,就是损耗和压降很难搞,前端时间选负压风机也是遇到困难,直接让供应商选的,比自己选的HB629大2号他选HB829,唉,影响因素多而不可控,选大能保护自己。。。

网友:
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
自己算一下气缸用气量,网上公式有,再去卖气动隔膜泵的厂家逛一下,有选空压机的参考数据,不行再问一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