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会不会卡死?

楼主(2023-11-21):
3D里动是不会卡死,实际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
弹簧什么作用?

楼主:
弹簧的作用是支撑,在两个方向都能保持

网友A:
你说的“卡死”是指?

主动件是中间还是两边两个?

主动件是中间的,看图,从图2想到图1的状态的话,力与连杆轴线方向一致,卡死。
主动件是两边的,看图,从图1想到图2的状态的话,力与连杆轴线方向一致,卡死。

网友B:
提升中间件,把两侧的杆子往中间平移吗?

网友:
没看懂你想说啥。。。可以描述的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升中间件,把两侧的杆子往中间平移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卡死”是指?

主动件是中间还是两边两个?

大概是这样,打下去的时候,3D模拟是不会卡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样,打下去的时候,3D模拟是不会卡死,

不用看模型模拟。模型不卡是因为没有摩擦。

实际情况下,如果力的方向与连杆机构的两个转轴连线方向一致,那么肯定会卡死。

网友C:
连接两个单独连杆的工件,下降的时候,工件方向和连杆方向一致,这里因为实物误差,会让这个180°的角实际是180-或者180+,一个状态力的分力向内,一个向外,这个没法保证,所以会出现卡住,这里最好预留一点角度,然后核实一下分力大小还是很好确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模型模拟。模型不卡是因为没有摩擦。

实际情况下,如果力的方向与连杆机构的两个转轴连线方向一 ...

都不考虑摩擦,叫毛的模拟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样,打下去的时候,3D模拟是不会卡死,

有俯视图吗,好像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两个单独连杆的工件,下降的时候,工件方向和连杆方向一致,这里因为实物误差,会让这个180°的角实际 ...

大于180度估计就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俯视图吗,好像链条?

就是简单的连杆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模型模拟。模型不卡是因为没有摩擦。

实际情况下,如果力的方向与连杆机构的两个转轴连线方向一 ...

装轴承,润滑可以改善

网友E:
第一感觉想到二八大杠停车时用的那个架子,两个位置都能起到保持的作用

网友F:
拆个86型开关盒,里面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感觉想到二八大杠停车时用的那个架子,两个位置都能起到保持的作用

弹簧就是为了两个方向都能保持,不会松松咔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个86型开关盒,里面有解答

好的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拆个86型开关盒,里面有解答

86开关盒里面哪个活动件?跷跷板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86开关盒里面哪个活动件?跷跷板开关?

是的,结构简单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看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