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包角问题请教

楼主(2023-11-21):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同步带轮最小包角应该为多少?在百度上搜索的结果基本上给的都是>120°,但是齿数不同的话包角也就没一个确切的值,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最小包角数有没有个稳定的数值,比如7个齿或者8个齿!

网友A:
什么七个齿和八个齿,你在说什么呢。
包角,角,角度,懂吗,再不济翻翻设计手册,大学没学过带传动吗

网友B:
你都说了是包角,那不应该就是角度么。
20齿的你可以7个或8个齿,100齿的轮子还能7个或8个吗

网友C:
设计手册里有同步带的计算,他是根据小带轮的啮合齿数来确定额定功率,应该可以根据传递功率反推啮合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七个齿和八个齿,你在说什么呢。
包角,角,角度,懂吗,再不济翻翻设计手册,大学没学过带传动吗

包角和啮合齿数不是相关联的么?这个真没学过

网友(点评):
包角和啮合齿数没有任何关系,还取决于轮的总齿数呢。20齿的轮,你包10个齿那包角就是180度了。100齿的轮,你包10个齿还是180度吗

网友(点评):
100齿的轮包10个齿包角是36度吧,你说的这个点我理解,是我表达的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是包角,那不应该就是角度么。
20齿的你可以7个或8个齿,100齿的轮子还能7个或8个吗

对,我的疑惑就是在这里,如果按百度说的大于120°,齿数不一样啮合的齿也就不一样。看到手册有算啮合齿的,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大于120°不就是说啮合齿数/总齿数>1/3么

网友(点评):
这么说的话,倒是可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手册里有同步带的计算,他是根据小带轮的啮合齿数来确定额定功率,应该可以根据传递功率反推啮合齿数。

谢谢,我去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楼主:
包角和啮合齿数不是相关联的么?这个真没学过

100齿的轮包10个齿包角是36度吧,你说的这个点我理解,是我表达的不清楚了

网友:
看你描述的问题,我猜你的疑惑肯定是同步带是啮合传动,考虑包角干什么?大学知识肯定告诉过你包角影响打滑和带的寿命问题,如果包角过小,带容易打滑,则传动失效,同时带也容易磨损。包角过大,由于带的材料的物理性质,一般都有最大曲率,弯折过大带的寿命就会减少。以上知识肯定是以V带或者平带传递为例的,所以你觉得啮合传动下的同步带应该参照齿轮齿条,齿轮齿条传动啮合一个齿都可以是吧?但你别忘了同步带不是齿条类的刚体,即便是齿轮齿条设计中不也要进行疲劳校核吗?同理参考米思米的解释,同步带下包角也会影响传动力矩,直接反映在,如果你包角小,带宽就要变大,而且会增加跳齿的概率;相反,包角过大,同步带也会因材料物理性质有最大曲率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