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23-11-21):
设计2这样的零件,1的面比2的面低,先安装2,再去安装1零件,导致安装不上去,有什么机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又能安装上去,安装之后2零件面的高度也足够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两头雾水,1究竟代表零件还是代表面,箭头的方向究竟谁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