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材料隔热效果好

楼主(2023-11-21):
想用一种隔热材料效果好的,类似于聚砜或者聚四氟乙烯的都可以,用来隔绝热面与冷面,成品就是垫片和保温盒,厚度大约3~5mm,朋友们有没有推荐的啊

网友A:
气凝胶?

网友(点评):
硬度可用机加工制作吗,我查下这个资料

网友B:
我们做烘箱的用的是120k加密型硅酸铝岩棉,500度的温度也就铺了200厚表面基本和室内温度一致,隔热又保温,但是这个玩意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接触人的皮肤会巨痒而且还会起水泡很恶心人,但是我们做烘箱隔热层没有问题我们内外都用不锈钢密封住了,其余的就是高温砖了莫来石了你更加不会用到

网友(点评):
这个棉是软的吗,而且手不能碰这个不行,先谢谢啦,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烘箱的用的是120k加密型硅酸铝岩棉,500度的温度也就铺了200厚表面基本和室内温度一致,隔热又保温, ...

扎手痒太难受了。有没有不扎的?例如气凝胶毡?

网友(点评):
气凝胶垫软吗,能不能用机床加工

网友D:
云母听说有点效果。没用过。

网友(点评):
云母我好像见过,是不是黄色透明的像玻璃琥珀一样的

网友(点评):
云母太复杂,云母板常用的

网友(点评):
对对,是云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云母听说有点效果。没用过。

云母片很薄机床夹不住而且很容易碎,主要是云母片耐热不隔热,就像石墨片一样

网友(点评):
lz没提温度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扎手痒太难受了。有没有不扎的?例如气凝胶毡?

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用到那种东西

网友E:
以前做蒸汽管道项目时候厂里也用的硅酸铝,外面还要包一层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查一下

网友:
多孔真空硅/气凝胶毡

网友(点评):
好像是软的,不能加工

网友:
我也想找这种材料

网友(点评):
一起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蒸汽管道项目时候厂里也用的硅酸铝,外面还要包一层

只要是硅酸铝,都扎手,发痒吧

网友(点评):
会,不过算好的了,至少不是石棉……

网友(点评):
石棉肯定要淘汰了,我觉得扎手会痒的也应该要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凝胶?

查了下,气凝胶毡好贵

网友(点评):
是挺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用到那种东西

老铁,你那个线上烘箱图,如果用硅酸铝纤维毯,没密封,加上风机,岂不是吸得到处都是?

网友:
你温度多少?温度100度以上你3-4mm能隔什么热?这么薄只能隔低温,就用橡塑保温棉,高温你起码5公分以上隔热,就要硅酸铝保温棉了,100度左右也可以用聚氨酯发泡隔热

网友(点评):
对,最关键温度,厚度指标没有。

网友:
@sh1017lwd  这种会痒么?

网友(点评):
胶条一般都不会扎了吧。这种我以前项目用不上,因为保温层厚度有要求,用胶条的话DN100的管子缠半天缠不出一米,几百米的管道施工队一边干一边骂娘……

网友(点评):
其实可以不要单面胶,要宽一些,例如1米宽,厚度可选,可以用扎带扎紧,不扎手,价格不贵,那就完美了

网友(点评):
以前做的时候是用的硅酸铝管壳,厚度少说要20cm厚,安装时候直接扣在管道上就可以了。管壳比棉对人手要稍微好点,但是运输过程中难免碰撞,安装时候还可能要切割,就开始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用到那种东西

号称:

无碱玻璃纤维针刺毯不扎手绝缘保温毡排气管消音棉烟管防火隔热棉,
超长纤维,不扎手不痒,

不知道靠谱否?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像二氧化硅纳米气凝胶(淘宝看的),就是包裹管道的保温材料,用喷枪烧都不会着

网友(点评):
每家都学着用喷枪烧。我看没卵用,关键还是看密度和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号称:

无碱玻璃纤维针刺毯不扎手绝缘保温毡排气管消音棉烟管防火隔热棉,

还有这种,号称亲肤不扎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铁,你那个线上烘箱图,如果用硅酸铝纤维毯,没密封,加上风机,岂不是吸得到处都是?

有密封的所有的棉层肯定都是密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密封的所有的棉层肯定都是密封的

老铁用啥密封?缠绕一层高温绷带?

楼主:
|Shrimp_1990发表于 11-22 13:36你温度多少?温度100度以上你3-4mm能隔什么热?这么薄只能隔低温,就用橡塑保温棉,高温你起码5公分以上隔热,就要硅酸铝保温棉了,100度左右也可以用聚氨酯发泡隔热
80度左右的,还得能用机床加工的材料,太软太脆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密封的所有的棉层肯定都是密封的

老铁的不锈钢烘箱,温度达到500度,太高了吧,不锈钢受得了?这得多厚

一般200多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铁用啥密封?缠绕一层高温绷带?

我们行业目前都是直接可以看成焊一个盒子把棉放在里面做烘箱的外壳一般都是100厚度,高温超过200度到500度就要200厚度,温度再高就用莫来石。结构就类似于彩钢瓦房那种密封6快板把石棉封在中间就像夹心饼干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的不锈钢烘箱,温度达到500度,太高了吧,不锈钢受得了?这得多厚

一般200多度吧

2个厚的304就行,温度再高就是310或者316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铁的不锈钢烘箱,温度达到500度,太高了吧,不锈钢受得了?这得多厚

一般200多度吧

之前做的天然气燃烧室就是500多度,用的是2个厚的304做的内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行业目前都是直接可以看成焊一个盒子把棉放在里面做烘箱的外壳一般都是100厚度,高温超过200度到500 ...

金属外壳也散热啊,特别是炉体24hr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属外壳也散热啊,特别是炉体24hr工作。

炉体里面为了追求温度均匀性都会有运风机构不会说一直都是温度这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的天然气燃烧室就是500多度,用的是2个厚的304做的内胆完全没有问题

2个厚304太贵了,有没有听说一种说法,用双相代替,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厚304太贵了,有没有听说一种说法,用双相代替,更便宜?

没有别的我们敢偷工减料这个我们真的不敢,这个偷工减料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度左右的,还得能用机床加工的材料,太软太脆的不行

你的工况要求,尺寸,厚度,何种机加工?

网友(点评):
形状就是做成3MM厚放在热源和散热片之间夹紧,还有就是做成盒子把热源罩住隔绝环境温度,最薄的地方局部1mm左右不受力,盒子壁厚2-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