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绿尼龙,蓝尼龙到底哪种耐磨?

楼主(2023-11-21):
网上查了一下 蓝尼龙叫MC901 绿尼龙叫PA66+油(什么油呢)请教一下大佬们到底哪个好 不考虑价格

网友:
当然是MC901浇铸尼龙更耐磨

网友:
901,不过你直接问经销尼龙的就好了

网友:
先说结论,同一厂家技术水平生产的材料对比 :MC901耐磨优于PA66
(类似我们不能拿进口PA66和 国内小厂家生产的MC901比)。

纠正一下“”蓝尼龙叫MC901 绿尼龙叫PA66+油“蓝尼龙与MC901没直接关系, PA66也不一定是绿色的......

网友(点评):
我是想问MC901(通常是蓝色尼龙吧)和 PA66+油(绿尼龙)耐磨性 比较

网友:
不懂就问,为啥MC901的物理性能都比PA66好,价格反而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