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能否使用电机直连

楼主(2023-11-21):
如标题所示,皮带线能否使用电机直连,这样做的厂家貌似很少,这样对于轴和电机的同轴度要求是否很高,安装有问题的情况下寿命还有保证吗,感谢各位大佬的批评指正

补充内容 (2023-11-22 08:57):
补充一点,电机是调速电机,带1:5的中空减速箱,皮带线的轴要伸进减速箱,用键槽固定,担心这一块的同轴,之前没用过中空减速器

网友:
如果皮带线宽度不大的话是可以的,另一侧用一组带座调心轴承,我这样做过几套设备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惊风泣雨发表于 11-22 08:47完全可以,直接用空心轴的减速电机。电机固定不是常规的法兰安装,而是减速箱伸出一个耳朵,你把这个耳朵和输送机弹性固定就可以了。
扭力臂

网友(点评):
是的,忘记名字了

网友:
直连没问题,占地空间大。联轴器也没问题,选用合适的联轴器。当然,固定电机的底座和整个架子刚性要够。所以,并不是不可以这么做,而是把电机固定在输送机内,通过链条连接,成本低,安装要求低,占地空间小,何乐而不为呢?非要上难度

网友:
注意,此处的电机,是带减速机的电机

网友(点评):
不带减速机,皮带机得飞起

网友(点评):
用调速装置可以控制速度,但是转矩要够,所以要加减速机

网友:
担心联轴器问题,那就上万向节,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完全可以,直接用空心轴的减速电机。电机固定不是常规的法兰安装,而是减速箱伸出一个耳朵,你把这个耳朵和输送机弹性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用是没有问题,先要核算轴是否能够承受住扭矩,见过不少断轴的。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别人才能看见,复制粘贴只有自己能看到。

网友:
完全可以用啊,但是这种电机最好用一个扭力臂安装,电机重量完全由轴承受,不要将电机锁在机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