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角度摆动时,如何测量转轴的径向跳动

楼主(2023-11-21):
如图所示,转轴作±15°摆动,使用百分表对该轴进行分段测量径向跳动,是否可以衡量该轴的径向跳动。

网友A:
分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意思应该是这根轴只做±15°径向范围打表,然后比如距端面100mm测一次,200mm测一次,再一个距离测一次,能不能作为衡量径向跳动的标准

网友(点评):
2333仔细一想又不自信了,不知楼主意思是轴向上分段测还是径向分段分次测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想法,想法是理想化的,好像要为为了降低对轴的要求,实际没有现实意义,因为磨完的轴的全跳动并数值并不大。直接测全跳动就好了,简单高效。等有了实践经验,就不会有类似的想法了

网友(点评):
如果猜的不错,lz可能在考虑偏心机构

网友:
你去车间看怎么加工的这个件,是车还是磨的外圆,看他们怎么测量的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应用场景只需要30度摆角,那么就只测30度就好。

网友(点评):
如直径100,长度2000,全跳动轻松在0.05内,在磨床加工时轻松测量,为什么还要费这个劲去测量30度范围的跳动呢?费时费力,看起来降低了对轴的要求,实际上是提高了测量的难度,得不偿失。

网友(点评):
这个例子就好像是,我就算五指全力也无法捏碎一个瓶子,可是却想验证用2个手指用手指一半的力量能否捏碎瓶子一个道理。五指全力都不能,更何况两指使半力呢?根本不可能。你想是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明白你的意思,从制造角度没有问题,但楼主想问的是这种测量有没有意义,对自己操作的合理性想求证一下。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没有一个圆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个轴的跳动是连续和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段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30°圆弧打一下径向跳动

楼主:
是一台已经安装好的设备,该设备只能做±15°的摆动,这个轴末端通过弹性联轴器连接一个角位置传感器,发现该传感器示值重复性差,怀疑驱动轴的径向跳动过大引起,所以想测一下跳动

网友(点评):
一般跟跳动没有什么关系,你就看一下你的联轴器就行,可能间隙大了

网友(点评):
因为即便轴有跳动,也跟你的角位置关系不大,影响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