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了解93WNiFe

楼主(2023-11-22):
93WNiFe这种材料能否焊接?
一开始我们是想打印一个的长方体,两边是个耳板用于连接,中间是一个正方体,但是我感觉成本有些高
我考虑把中间的正方体与两边的耳板焊接一体,不知这种材料能否支持焊接

还有一种方式,能否让两边的耳板采用不锈钢或20钢、Q345,与中间用93WNiFe的材料,这不同材料进行焊接?
谢谢!

网友A:
你在。。开玩笑  93钨镍铁。。。  我们都是不管什么形状 全加工出来,不存在焊接的。。你可以考虑用螺纹结构

网友:
这个先看见93,再看见WNiFe,就知道这个东西焊接性绝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开玩笑  93钨镍铁。。。  我们都是不管什么形状 全加工出来,不存在焊接的。。你可以考虑用螺纹结 ...

不熟悉这种材料。。。。。

网友:
据说可以焊接,

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564343937837.htm
https://detail.1688.com/offer/754985357.html
http://www.atm-tungsten.com/product.php?tid=227

网友(点评):
为了避免93WNiFe/HT焊接部件在112度以上可能发生的应力松弛而导致晶界开裂,需要在114度进行焊后热处理,保温时间根据变形合金厚度每81毫米保温一小时(至少半小时/81毫米厚度),然后空冷.(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