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油轴承应用问题咨询

楼主(2023-11-22):
想问下兄弟们,含油轴承在低速、高载荷的工作条件下寿命最长能达到多少?pv值在0.10Mpa m/s
另外,噪音的话,会比滚动球轴承大多少啊?

网友:
我就这么说,你这问题没人可以回答你

网友(点评):
哈哈,直接被你封贴了。但是,回答的确实也对。

网友(点评):
是吧。就算是轴承行业做寿命计算,也得有点条件。这整的多大规格轴承,材料,配合间隙,受载荷条件,工作温度,油脂……啥信息没有,专业的也没法搭他问题吧

网友:
自己做几十次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
铜套寿命很长,不比滚动轴承低,噪音,铜套没有噪音,
寿命看你给多少成本,如果肯出钱,用锡青铜套,各项指标比滚动轴承强太多,不信对比磨床铜套,精度,寿命,负载,抗震性,都比滚动轴承强10倍以上,磨床铜套,在油路没坏的情况下,几乎无磨损

网友:
润滑必须跟得上

网友:
找个正经供应商你会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