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请问多头泵有出油,但测压接头却测不出压力

楼主(2023-11-22):
各位师傅们求指点下,为什么多头泵有出游 但测压接头却测不出压来

网友:
1、检查管路压力是否在测压装置量程范围,2、检查测压装置信号传输是否正常,3、油压管路与测压装置之间是否排空,

网友:
流回油箱了吗

楼主:
油有流回油箱(但长时间供油油箱的油标看不到油,油回不及时),各管路都有油 (之前有冲油)检测用的是软管链接压力表另一头连接测压接头(奇怪是的是有的地方有压力有的地方压力小到几乎没有,另外有的地方没有压力)压力表量程也在检测范围内,至于测压信号没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