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些问题,关于自动装箱的

楼主(2023-11-22):
大致流程是这样的:

1、开箱机提供成型的纸箱;

2、行架机械手抓取一块方形(中间挖空)海绵,塞入纸箱底部;

3、取一塑料袋,将工件(约2kg-5kg)装入袋中,并将袋扎口,放入纸箱内,要求工件卡入海绵中心的圆孔;

4、再放置一块海绵,同样中间有圆孔,需要将工件卡在其中;

5、放置一些小配件;

6、纸箱进入封箱机,完成打包。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整个过程能否实现全自动化,如果不行,哪些步骤建议人工操作。另外,一种规格的工件对应一种海绵、塑料袋和纸箱,能否实现根据不同规格需求来切换产线?

网友A:
只要经费预算足够,整个过程可以全自动化,上机器人和机器视觉,这都不是事。

网友:
建议最好来个图更直观些

网友:
需要切换产品上视觉比较方便,速度要求不高上桁架机器人+视觉,桁架+轨迹柔性不高,切换麻烦,对供料要求高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B:
345建议人工,不知道你的海绵是软的还是硬的,如果是软的不太好定位和装配,机械搞要很多钱,还得上视觉,其他部分都有很成熟的自动化方案,我的建议是半自动化。全自动化也可以实现,但是风险很高,所有软的柔性的东西涉及装配和定位这种会形变的都不太建议做

或者建议你将3进行拆分,前半部分机器,后半部分的装配和45一起人工解决,再或者你研究研究海绵换泡沫看看行不行,如果是泡沫的话会好点。

可能其他大佬有更好的方案,欢迎指点

网友(点评):
又看了看,如果硬海绵的话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实现,但是你还是得上视觉,成本不会低的

网友:
你还要做兼容???
兼容我建议你还是半自动吧,这种柔性的兼容我感觉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经费预算足够,整个过程可以全自动化,上机器人和机器视觉,这都不是事。

如果预算够的话就没那么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5建议人工,不知道你的海绵是软的还是硬的,如果是软的不太好定位和装配,机械搞要很多钱,还得上视觉, ...

感谢大佬回答,海绵是硬质的,规格有四种。箱子、袋子、工件都有四种一一对应的规格,客户需要我们兼容

网友(点评):
算了吧,产品外形差异大不大,大的话告诉他只能搞半自动的线,又要兼容又要全自动可能还有节拍要求,这种线还是研发线,风险又大,给你老板说不做这个客户的,接不了搞不好赔钱

楼主:
补充一下示意图

网友C:
你说的海绵应该是EPE吧,四种都兼容估计你要费点功夫。而且你这后面应该还有贴标、读码、搬运、码垛等等。你要好好梳理,还有就是节拍问题。论坛找什么大佬都没用,要实际对接客户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海绵应该是EPE吧,四种都兼容估计你要费点功夫。而且你这后面应该还有贴标、读码、搬运、码垛等等。 ...

感谢大佬。客户现在是纯人工操作,希望能节省人工,提高效率,然后兼容几种型号,感觉有些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45建议人工,不知道你的海绵是软的还是硬的,如果是软的不太好定位和装配,机械搞要很多钱,还得上视觉, ...

预算紧张,建议桁架机械手+可更换夹爪,吸盘(换料时人工更换),不要视觉,上多套传感器,例如称重,接近,碰到不顺就爆灯;

一个人照看几条线,有事修机,没事玩手机。

网友(点评):
可以,这个大佬的方案感觉更好,看楼主的产品图片来说不上视觉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客户现在是纯人工操作,希望能节省人工,提高效率,然后兼容几种型号,感觉有些困难。

可以做到 网上有开箱和封箱的机构和视频,EPE装箱一个机器人吸盘就行。现在你要考虑CV输送上下料,看看怎么兼容。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按客户产量最多的产品来设计,再去兼容其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海绵应该是EPE吧,四种都兼容估计你要费点功夫。而且你这后面应该还有贴标、读码、搬运、码垛等等。 ...

大佬还是有的,大佬一句话,少烧10个CPU。

@ahway 有请大佬闪亮登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示意图

lz标注一下,都是啥啥啥。最好发一段人工操作的视频,方便了解节拍。

社区有大佬,一图胜千言。

网友:
盲猜,最后客户会因为预算问题,砍掉大部分要求,只实现简单的搬运功能。严重的可能项目夭折。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你太懂了,客户可能预算就大几十万,方案搞得好好的最后一报价马上就砍需求了

网友:
海绵是不是要略大于纸箱内空啊,自动化放海绵是不是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z标注一下,都是啥啥啥。最好发一段人工操作的视频,方便了解节拍。

社区有大佬,一图胜千言。

对的,啥也不说光猜都是跟着感觉走,说的都不准,你录一段全流程的人工装配视频出来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算紧张,建议桁架机械手+可更换夹爪,吸盘(换料时人工更换),不要视觉,上多套传感器,例如称重,接 ...

感谢大佬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啥也不说光猜都是跟着感觉走,说的都不准,你录一段全流程的人工装配视频出来是最好的

抱歉抱歉。现场没有录制视频。

网友:
第1和第5 开箱和封箱 现在都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参考

  难在 2 3 这两项,来料的产品自身的尺寸要标准,料仓也要统一,如果不可控的偏差导致整个产线故障率非常高

所以 到现场 把那些箱子内的 产品 都去测量统计一下。

柔性一点的动手 如果看人工是很简单,但机器实现就不一定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还是有的,大佬一句话,少烧10个CPU。

@ahway 有请大佬闪亮登场~

谢邀请。

和22楼兄弟的态度一样。
开箱、封箱都是标准设备了,没有难度。

海绵底、海绵盖这两步可以使用Needle gripper(针式抓手):

尺寸不大的话,用气囊抓手撑中心孔也可以:

中间的工件套袋也好办,唯一难的是套袋之后还要精准装入海绵底座。
真空肯定不合适,只能用卡爪,但定位就必须靠视觉,甚至加力反馈。不舍得花钱的话,这一步改成半自动或者人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邀请。

和22楼兄弟的态度一样。

my honor。

大佬能一锅出,聊聊力反馈部件和算法吗。

柔爪现在可以抓取烟灰,还能抓取水滴,太掉下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y honor。

大佬能一锅出,聊聊力反馈部件和算法吗。

电动卡爪,配力反馈,进口国产都有了。
但此类产品一般配套协作机器人使用,楼主想用桁架式机械手实现,难度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动卡爪,配力反馈,进口国产都有了。
但此类产品一般配套协作机器人使用,楼主想用桁架式机械手实现, ...

大佬,有没有机械手使用的力觉传感器推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有没有机械手使用的力觉传感器推荐下?谢谢~

国外品牌:Robotous、Sintokogio、WACOH-TECH、ATI、OnRobot、SCHUNK、Honeywell。

国内品牌:鑫精诚、宇立仪器、坤维科技,鑫精诚、海伯森、蓝点触控、昊志机电、神源生智能、瑞尔特测控等,柯力传感、汉威科技、中航电测。

网友:
3建议人工,装放动作,人手不复杂,上机械手又贵,用XYZR轴自行搭建又画图画死个人,其他的步骤动作不算太复杂:兼容也只考虑尺寸相近的的,就怕最小跟最大有明显差异那种,兼容起来故障又多,调节又复杂,不建议大范围兼容。

网友:
我的建议是自动为主,人工为辅,你不能全考虑所有步骤都由机器来完成,这样成本以及开发难度会大大增加;对客户和自己公司都不友好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