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机可不可以喷不锈钢丸代替抛丸?

楼主(2023-11-22):
1.经常做些不锈钢小零件,都是些散件,数量就几件,大小100*50*50;
2.有的薄壁绕性件需要抛丸,提过抛不锈钢丸来表面强化,增加疲劳寿命;
3.抛丸个工厂这点小活人家不想干,干也时间拖的长;
4.现在想问问喷砂机的砂换成不锈钢丸可不可以喷,能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有喷砂机喷过不锈钢丸的出来讲讲?

网友:
买点钢丸一般直径大于1mm,试试,

网友:
滚筒式抛丸机了解下

网友:
喷砂机不能用于抛丸。颗粒不一样,堵枪头。可采用滚筒式或挂式抛丸机。

楼主:
问了喷砂机厂家,说0.3的钢珠喷不动,建议买大型喷砂机

网友(2023-12-22):
我是做抛丸机的,你这个建议就买个最小的履带式抛丸机,型号Q324的,网上一搜就有,就几千块钱,你要是想用不锈钢丸代替喷砂用石英砂、金刚玉这些,有俩个问题:1、设备功耗要求高;2、喷砂机满足循环量不锈钢丸量大。算下来钢丸就比设备贵了。
有其他的关于表面处理问题可以联系我:VX cl53070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