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转弯滚筒输送线的原理请教

楼主(2023-11-22):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90°转弯滚筒输送线的原理。有谁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我按德玛滚筒样本去设计选型计算。计算出来的转弯半径比如说只需要500.但是我做到1500. 这样有问题吗?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转弯原理,所以请教一下。还有滚筒锥度对转弯半径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
东莞长安、厚街大把供料的
没必要自己算,参数发过去他们给你直接发货就好了
总不能自己加工滚筒吧

网友:
lz来个图说明下你的观点

网友:
计算转弯半径为500,实际做到1500肯定没问题啊!反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
不差钱,场地无限制,做到R3000更好拐弯

网友:
你有这精力去自己计算,采购,安装,还不如直接给专业的人去做,最后你会发现不仅省事还省钱。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呀,锥度减小就行了

网友A:
这个我也找了很久,没找到一针见血的资料。还是找德马这些专业做辊筒的吧,国内搞机械其实挺难的,专业资料很难搞到,时间、项目很短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投入,《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下)》这里面有稍微详细点的,附件大上传不了,我也没权放链接,你要资料的话加QQ3062389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找了很久,没找到一针见血的资料。还是找德马这些专业做辊筒的吧,国内搞机械其实挺难的,专业资料 ...

链接可以这样:w不ww要.cm中iw.c文n

网友:
可以看看英特诺滚筒

网友B:
转弯处使用的是锥辊筒,大头在外侧,小头在内侧,安装的时候轴心不是水平的,是辊筒表面水平。辊筒转动的时候,由于是同一轴心,转速相同,但相应的辊筒大头的线速度会比小头的线速度快,同一工件在上面输送的时候,由于速度差就会形成转弯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弯处使用的是锥辊筒,大头在外侧,小头在内侧,安装的时候轴心不是水平的,是辊筒表面水平。辊筒转动的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