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安装轴承的定位问题,求助、求助

楼主(2023-11-22):
垂直安装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轴向载荷40kg,上方用轴肩和卡簧定位,下方轴承外圈固定,内圈用什么固定方式呢?

补充内容 (2023-11-28 23:01):

网友:
用螺母锁内圈,顺便还可以调下间隙

网友:
上方背靠背轴承+锁紧螺母,下方固定内圈就行了 浮动

网友:
根据结构及条件,有以下三种固定方式可供选择:1、轴肩+轴用挡圈;2、轴肩+止动垫圈+圆螺母;3、轴肩+端盖(压盖)+螺钉。

网友:
加个图呗,你压上轴承时下轴承不就被固定了嘛 怎么还要固定?

网友:
上图犯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