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螺纹旋入深度

楼主(2023-11-22):
请问G螺纹旋入深度有没有标准 在哪能够查到

网友:
有加工深度,旋入深度不固定,生胶带多缠了两圈都导致旋入深度变化

网友A:
这个问题说明你对密封不了解,G螺纹并非密封螺纹,他的密封不是靠螺纹来密封,你但低压和某些情况下(如小负压)可以缠生料带密封,且允许微量泄漏,其他时候是需要加密封垫或圈的,可以查查密封接头的样本,专业公司这些资料很全。  深度上边就有,并不长,且不同情况长度可以自由设计。

网友B:
机械手册有,明明白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册有,明明白白的

关于G螺纹深度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查到,机械工业出版社和化工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说明你对密封不了解,G螺纹并非密封螺纹,他的密封不是靠螺纹来密封,你但低压和某些情况下(如小 ...

关于生料带尽量少用,如果缠绕不规范,可能会使生料带流经电磁阀孔,造成孔堵塞,G螺纹确实不是密封管螺纹,需要配合组合垫圈等使用达到密封效果,我只想了解这个G螺纹深度应该怎么给,是否像普通螺纹一样 机械设计手册有经验公式。还是这个G螺纹深度可以随意给

网友:
查询美国Parker的G螺纹设计规范,Google搜索英文试试?

网友(2023-12-24):
找个接头样本,伊顿的,依得利的都可以,上面有关于螺纹孔的要求

网友:
问个类似问题,比如 PT1/8,深度标注多少;

有实际状况是,标了深10,装接头,拧不进去,仅能拧入2个丝扣左右。

请教下,是接头问题,还是标注深度不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