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精密传动的联轴器

楼主(2023-11-23):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最近调试一型非标设备,耳轴末端通过过渡盘,来驱动旋转变压器。耳轴直径为700mm,通过过渡盘使轴径减至16mm,耳轴做±15°摆动。发现旋转变压器示值重复型差,想找一款角刚度小(用于补偿角度不对中)扭转刚度大的联轴器。找了一些联轴器资料,发现用扭转刚度的参数,没有角刚度的参数(通常给个允许角度不对中的度数)

网友:
膜片联轴器的膜片换成较薄的单片,可以满足这种工况。

网友A:
波纹管联轴器,刚度小,精度高,适合轻负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纹管联轴器,刚度小,精度高,适合轻负荷使用

我也想的是波纹管联轴器

网友(2024-01-02):
旋转变压器对旋转精度很敏感,联轴器的刚度和精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面上很少有厂家标注联轴器的旋转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