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障碍的情况下怎么校正大跨度的水平?

楼主(2023-11-23):
最近遇到了一个麻烦问题。我们有四根立柱的框架结构外形像帐篷四个脚在地上打膨胀螺丝固定,在安装的时候需要校正水平。跨度在40米以上,还有可能在100米。这种情况下怎么校正水平?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是有激光水平仪和水准仪可以。

但是问题来了。我的设备的安装环境中有很多障碍物。激光可能就被遮挡了,水准仪望远镜也可能被遮挡。我说用水平仪,领导说我们的设备跨度比较大。水平仪的精度不高,达不到要求。请问现在该怎么办?有没有好的检测仪器或者是检测方法?

网友:
有障碍的情况下就必须采用多站测量

网友(点评):
觉得这个办法好棒,毕竟跨度几十上百米的精度要求看这个应该也够了,成本还低。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回复错了 应该是4楼的 哈哈

网友A:
用 我们那种 透明色的气管 长度有100米  里面灌满水

在没安装之前两个柱子 统一高度做一个记号

在将  灌满水的气管 牵到两个柱子 以一端记号为标准水位,看另一个柱子所在的气管水位和记号的高度差 进行调节柱子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连水平仪都比不上。

网友(点评):
人家说是 跨度40米有可能100米,这么大的跨度初步安装精度都是毫米级别的,后续再精调

网友:
全站仪呀,我们校正无砟轨道几十公里都行

网友(点评):
有障碍物,全站仪的镜子被遮挡了,什么都看不到的。

网友:
我们以前农村建房用的土办法,一根足够长的透明管,装上水拉到要测量的两个点,利用连通器原理检查水平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我们那种 透明色的气管 长度有100米  里面灌满水

在没安装之前两个柱子 统一高度做一个记号

本来想说这个方法简单实用,然后发现人家精度要求高,水平仪精度都不够,别说水管目测了

网友(点评):
水管是很早的办法了,精度全靠操作者,误差大。现在水平仪和水准仪都很便宜了,买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我们那种 透明色的气管 长度有100米  里面灌满水

在没安装之前两个柱子 统一高度做一个记号

老办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但是精度估计是不好达到。

网友(点评):
你要多少精度。正常初步安装都是这样,精密调节还是用导轨再两个柱子之间来回滑动 打表

网友:
有障碍的话,建议走间接方案,找1个或多个基准点,这4根柱子都与它对齐。现场不可能一点角度都没有吧

网友(点评):
好的。知道了。

网友(点评):
即便没有遮挡,也是以某一个作为基准的

网友B:
我用过激光水平仪和水准仪,关键是看允许误差多少。我用过20米之内激光水平仪还凑合,当然线变粗了。光学水准仪当然更准,但是光学水准仪也有误差,我看过一个打铁路涵道的好像就因为光线折射的问题引起误差的,不过在建筑工地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激光水平仪和水准仪,关键是看允许误差多少。我用过20米之内激光水平仪还凑合,当然线变粗了。光学水 ...

机械安装,自然要求要高了。建筑的精度都不是很高的。老板说的是肉眼看不歪就行。我估计领导的意思是40米跨度,误差在5MM内。刚才我测了一下水平尺的精度0.05的情况下。40米跨度误差在120MM,这个有点大了。

网友(点评):
全站仪完全可以达到你的精度要求,挡住了可以转换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我们那种 透明色的气管 长度有100米  里面灌满水

在没安装之前两个柱子 统一高度做一个记号

这个办法精度应该比较高。后期看人工操作的情况了。谢谢了。

网友:
如果用水管的方式,然后水管两头做个精确测液面高的,这样精度是不是提上来了。

网友:
卫星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