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3-11-23):
搞非标的,一般都是被人怎么搞,跟着搞,很多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计算的,说出来他讨论讨论:
设备的大板厚度是如何确定的,怎么计算;
设备方通支架的方通大小的选择依据;
不要讲什么项目紧没时间,算不算和会不会算是两回事。

网友:
先根据手册里面的公式算,然后软件分析校核一下对不对,至少心里有个数了,再比较同类产品的尺寸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什么手册,方刚支架的厚度一般多厚是怎么来的?几个厚的方刚能承受多大的力这些都是怎么算的,我一直都是按以前的经验搞

网友:
知道咋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搞,不同材料不同结构能承受多大的力,是要力学分析吗?
求一个大佬出来解释下,我都是按过往经验来搞的

网友:
我承认,我不会算

网友:
会算的都是大佬

网友A:
懂得不多,浅说一下。闻邦春 第六版 机械设计手册 一卷1篇、3篇,三卷18篇。其次非标用铝型材搭机架的多,铝型材负载与截面形状有关,选型的界面应该都有公式。管材也一样,不同壁厚也能找到载重参数。根据上面这些做初步设计,然后做仿真。不过一般都没工夫仿真,或者是直接凭经验设计,不放心再简单进行仿真,说实话真要计算比仿真花费时间长多了

楼主:
看来非标果真都是你看我我看你啊,有没有大佬出来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得不多,浅说一下。闻邦春 第六版 机械设计手册 一卷1篇、3篇,三卷18篇。其次非标用铝型材搭机架的多, ...

假设一台设备2000KG,根据材料强度,截面积才多少,并且大板,有用12的15的20的25的甚至有用30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点评):
看什么设备什么用处,什么位置,工作模式是什么样。比如进料处肯定没必要用30的吧,支脚处总不能用2mm的吧,两头封板总不能用很薄的吧,物料处理区 比破碎压榨,留出适当间隙之后,板厚得适中,

网友:
算压强,弯矩等,比较材料抗对应受力的强度

网友B:
算个锤子,做出来,发给平台部门做CAE模态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个锤子,做出来,发给平台部门做CAE模态分析

平台部门在哪呢,你以为在跨国公司呢。
再说你自己毛不懂,还指望别人给你算对吗。

网友:
你先问你自己学没学过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部门在哪呢,你以为在跨国公司呢。
再说你自己毛不懂,还指望别人给你算对吗。

你自己在的公司没有,不要以为别人在的公司没有

网友:
支柱会用到材料力学里面的知识,零件的屈曲计算,有限元软件也可以计算屈曲。然后就是强度校核和变形校核。如果有振动要求,再计算一下模态。
要做理论分析,大学里面从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看起,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机械振动等都要了解。所以说学机械很亏,学得多,学得难,还挣得少。
一般小公司都不愿意从0到1,都爱抄作业,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上课不听,课后抄作业,考试考个6070分就过了。

网友:
直接调用有限元模块,这些简单的静力学分析不难的,SW和UG都有自带的模块

网友:
只会一些简单的计算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D:
一般来说大多数零件并不是都是按受力确定尺寸,余量很大的,一般设计最后校核一下;
个别的重要的是需要计算的,比如轴,齿轮,电机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大多数零件并不是都是按受力确定尺寸,余量很大的,一般设计最后校核一下;
个别的重要的是需要计 ...

我的意思是总要有个依据,不管是强度、刚度,还是加工条件,或者什么其他原因,现在的情况是,20厚的板可不可以?15的行不行?说不出所以然

网友:
俺也不会算

网友:
计算理论依据应该是力学,比如方钢厚度影响截面矩,从而影响抗弯强度。至于具体怎么算,一般钢结构都用软件分析,强度分析、刚度分析等。

网友:
一般都是靠经验取值的,确实不会算,整个公司好像都没人会!1   公司最近标准化,提出这个板厚选取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设计经验了,一般对于机器各个机构有大概的认知,能知道大概用多少的板厚和方管,然后按各种工况分析一下最薄弱点,分析方法上面坛友已写的很明白了!

网友:
非标计算是一个专业的事情,你想知道怎么计算,得问专业的人。比如我。把工况报上来我帮你算。
比如下面这个图上的计算公式就是本人自己推导得来的,这个公式计算立柱支个大板的压机从来没出过错。
一张嘴就是参考别人设计的那是业余,一张嘴就说ANSYS,ABAQUS,Hyperworks那是菜鸟。

网友:
我感觉没人带,光靠自己摸索难度很大啊。我是没人带,所以不会计算,即使算出来了一个数值,对与不对,适不适用也得打个问号。也只能百度或者吧内讨教一些简单的计算过程。

网友:
算?算什么算,拿起鼠标,尺寸就来了。,做出来之后,要么被人说有真功夫,要么就是被人说是设计莽夫。反正是不能算那脑袋疼的数据。

网友:
哈哈,我们老板说这个结构首先要符合常识,其次是审美(审美在线其实避免了很多奇葩的受力结构);
具体对安全相关性很高的零件,焊接平台,承载的大板,一般安全系数都留的很高,不用担心强度,反倒是刚度是瓶颈,用sw自带的软件模拟一下,在设备精度,材料成本权衡下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