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计过水冷系统?

楼主(2023-11-23):
我的设计工况是这样的,就是我laserline激光头给PEEK材料加热融化,加热温度大概400摄氏度,但是加热之后,会产生热传导,有些重要零件会温度过高,对一些电子元器件会造成损坏,风冷我估计达不到效果,所以采用水冷,有没有人了解水冷?或者有没有配套供应商推荐,感谢

网友:
研究机箱的水冷套件,液冷套件。推荐液冷。

网友(点评):
你是运营吗?你咋一直在

网友(点评):
关注技术话题,有聊就聊,不参与狗皮倒灶吹水打屁

网友A:
水冷不知道好不好用,水冷机是标准的,你需要冷却的工件开孔,让水流从工件里过就行了,用起来很简单,就算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冷却效果,我用来冷却焊接设备焊接头的

网友(点评):
正解,我们的检测设备和焊接设备也是这样搞的,主意打管螺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冷不知道好不好用,水冷机是标准的,你需要冷却的工件开孔,让水流从工件里过就行了,用起来很简单,就算 ...

不是。

感应加热的焊接头?

网友(点评):
电阻焊,冷却固定焊接头的黄铜工件

网友(点评):
那就好弄了,搞个隔膜泵,铜头打孔攻牙,或者在结构合适的情况下环绕铜管并做熔锡包围,搞个散热器,加个风扇,搞定。如果热量太大,搞个压缩机,参见激光焊机的冷却单元。

网友B:
新能源汽车都用液冷了,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能源汽车都用液冷了,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结垢和补水两大痛点,都有深深的感受,是吧

网友(点评):
新能源的液冷系统水都是循环利用的,水垢目前发展应该还没到深受其害的时间点

网友(点评):
水纯化就会好点!

网友(点评):
不做软化水肯定会结垢,激光焊机用农夫山泉,哈哈

网友:
除了上面各位大佬说的那些,水冷还存在局部温度差的问题,不知道能满足你激光头降温的需求不?

网友(点评):
液冷系统是水循环的,循环出来的水再经过散热片散热,温差不会很大的

网友(点评):
宏观方面确实是这样,我刚入行那会给激光晶体做水冷,由于温差的原因,干废过一个2w的晶体

网友(点评):
液冷吧,想想航空发动机,风冷,液冷!

网友C:
hiprip水气单元 了解一下

网友:
液冷需要很多配件,我能提供美国CPC液冷接头

网友:
(๑•̀ㅂ•́)و✧:;浸泡水里‼️

网友(点评):
服务器冷却的原理!

网友D:
什么使用环境啊,大风车吹啊吹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使用环境啊,大风车吹啊吹可以不

大风车也有积尘的问题

网友E:
之前接触过TEC制冷,不过当时应用的面积不大,但制冷效果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不知道好不好用,水冷机是标准的,你需要冷却的工件开孔,让水流从工件里过就行了,用起来很简单,就算 ...

我是打算零件开孔,做流道,但是听说这种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点评):
还可以的,我们这边焊接设备都这样搞的,底座和焊头分别两套水冷就行,效果还行,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不知道好不好用,水冷机是标准的,你需要冷却的工件开孔,让水流从工件里过就行了,用起来很简单,就算 ...

你以前用的水冷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能源汽车都用液冷了,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prip水气单元 了解一下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零件开孔,做流道,但是听说这种效果不是很好

来个图。要看看发热功率,散热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接触过TEC制冷,不过当时应用的面积不大,但制冷效果是真的好

这个今天前同事也提到过,说这个效果很好,冷水比较差

网友(点评):
是的,不是很了解你的应用场景。我之前做芯片测试给器件控温时候用过TEC制冷,温度可以做成多通道分别控制,而且控制的很精准降温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今天前同事也提到过,说这个效果很好,冷水比较差

结霜,,,要看你的工况是否允许

网友:
机床主轴冷却,螺旋槽接冷水机

网友:
这个条件不知道帕尔贴能不能用

网友F:
激光焊水冷装置很普遍 可以看一下标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焊水冷装置很普遍 可以看一下标准机

好的,谢谢

网友:
苏州 都有现成水冷机  7000一台。。。也叫冰水机。。。自带变频器 自己找人做个 网状 铜管 循环管子就行。。。

网友G:
之前论坛有位坛友也问过这个问题   好像后面是用TEC制冷解决的  你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论坛有位坛友也问过这个问题   好像后面是用TEC制冷解决的  你可以了解下

好的,感谢

网友:
参考新能源永磁水冷电机,机座内部是有螺旋水道的,最后到外面有进出水口

网友:
我这边给激光器做过整套的,需要激光器功率,有需要可以私我,公司在苏州

网友H:
如果要求不高,买个水冷机,自己做水冷工装就可以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有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做过焊接自动化水冷工装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求不高,买个水冷机,自己做水冷工装就可以了。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有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做过焊接自 ...

好的,感谢

网友:
淘宝买台冷水机就行了,功率都是可调的。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