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上一贴,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3-11-23):
目前看两个状态直接转换是会卡死,需要增加什么结构可以解决卡死?

网友:
这样发图就清晰多了

网友:
紫红色的栓有径向分力,估计是这个导致卡死。

网友A:
不太确定,感觉应该是压力角大了

网友:
要保证施加水平方向的力,可参考压缩机曲轴连杆活塞结构,活塞的动动。

网友B:
都水平位置的时候,是在死点位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水平位置的时候,是在死点位置了。

水平位置怎么死点?水平位置最好拉动。

网友(点评):
水平的时候,他是要推的。从关闭 再到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死点

网友(点评):
说错了 是拉的,但是我感觉 有死点。

网友(点评):
看lz的上一贴,我也没看懂

网友D:
三角形的件用滚轮导向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角形的件用滚轮导向应该就没啥问题

lz不交代细节的,靠大家看图脑补

网友(点评):
lz 是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角形的件用滚轮导向应该就没啥问题

要我说,在连杆转轴这里加滚轮,啥事也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确定,感觉应该是压力角大了

这样拉起来上下的杆估计就直接卡死了  还得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位置怎么死点?水平位置最好拉动。

拉平的时候过了180度那玩意就压不下去了,现在看有两个地方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说,在连杆转轴这里加滚轮,啥事也木有了。

大佬上个图指点下迷津?

网友:
三角形那个零件自由度太多了,会导致情况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