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货梯调平油丝的绕法

楼主(2023-11-23):
这两天遇到个双液压缸提升设备,负载约在5吨,因为双液压缸的不同步问题,出现偏载,上一任同事整改时在平台底部加了齿轮齿条来强制同步,改完后走掉了,现在的问题是频繁跳齿,现在在我手上,我想:

1、去掉1组液压缸,改用链条提升,类似往复提升机;

2、增加调平钢丝绳,去掉齿轮齿条;

有大佬知道钢丝绳的调平绕法不?能来个示意图解是最好的

网友:
频繁跳齿,,,来个视频看看

网友:
果断选择链条

楼主:
没拍视频,昨天夜班给干翻车了,自动状态下没人看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拍视频,昨天夜班给干翻车了,自动状态下没人看管

系统本身就有链条,对于链条方案,有啥不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拍视频,昨天夜班给干翻车了,自动状态下没人看管

@舟山黄小菜 参考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本身就有链条,对于链条方案,有啥不满的?

没有对链条结构不满,对双液压缸呕人,其中一组都别死不动了也不过载报警,瞬间不想用了,你看我想改成的也是单液压缸+链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对链条结构不满,对双液压缸呕人,其中一组都别死不动了也不过载报警,瞬间不想用了,你看我想改成的 ...

对啊,果断单缸+链条,链条似乎都不用选型了,说不定还有库存呢

网友(点评):
是的,第一想法就是不用双缸,因为以前在双气缸上吃过亏,调不出来,后面换的电机+万向联轴器+链条,但是这不是遇到这个问题来了,考虑到成本问题,又想了第二个改动较小的办法,就是不知道调平油丝的细节绕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对链条结构不满,对双液压缸呕人,其中一组都别死不动了也不过载报警,瞬间不想用了,你看我想改成的 ...

根据我的大记忆恢复术,钢丝绳可以参考货梯的绕法。这个可以有请大佬@wryp ,我和他讨论过升降货梯的钢丝绳。

个人不建议钢丝绳。建议链条。

网友(点评):
改进思路,第一,单缸链条,第二,加安保传感器。

网友(点评):
那个帖子还在吗

网友(点评):
我深入研究过,建议你放弃。

网友(点评):
链条安全系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大记忆恢复术,钢丝绳可以参考货梯的绕法。这个可以有请大佬@wryp ,我和他讨论过升降货梯的钢丝 ...

数量太多了,这个车间就有20组,恼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