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除尘

楼主(2023-11-23):
有没有可以安准在厂房房顶的除尘 (需要有粉尘过滤)

网友A:
负压,布袋,螺旋

楼主:
厂房旁没有地方放除尘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压,布袋,螺旋

mark,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房旁没有地方放除尘箱

来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

厂房的外形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布袋,螺旋

就是在房顶安装的吗

网友:
一般是在粉尘附近安装管道吸走,或者安装小单机除尘,大型设备厂房承重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