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有这种钻攻中心的PLC啊

楼主(2023-11-23):
老板拖了十来台很旧的 大丸R600钻攻中心回来大修,但师傅们电气系统搞不起来,好像被原来厂家那边的师傅们重新编过,现求一份原厂原机PLC,感谢感谢,老板说,可以有偿!并附机床图,和需要的这台型号图!

网友(点评):
找我就是3W搞定 这种垃圾机,很容易修的

网友A:
我自己修复的三台赐福机,单台材料成本1.3W,工时4天,所有的电器换新,
折腾 个蛋蛋,都15年以上的电器,不换掉吗,我边伺服电机主轴电机全换掉,一台才1.3W成本

网友:
发那科的,去找个发那科的,塞点钱,他直接库里面下载一个,拷贝进去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收的二手机,二手佬都不修好再买,哪证明,要么修不好,要么修的成本高,根本没必要折腾,直接电器换新,系统全换了,一台机成本也就1.3W,主轴伺服,驱动伺服,系统,全换掉,成本不到1.3,修个J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修复的三台赐福机,单台材料成本1.3W,工时4天,所有的电器换新,
折腾 个蛋蛋,都15年以上的电器, ...

全才!春哥自己会折腾电器,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