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设计

楼主(2023-11-23):
减速器设计时,输入和输出的中心距确定,在不增加减速级数的情况下怎么增大中心距

网友:
你不是中心距确定了吗,还怎么增大中心距?

网友:
加个链条传动,你想要多大都行

网友:
不改变输入和输出轴的位置,不增加级数,增加速比?

网友:
改齿轮,都改大不就ok

网友:
速比不变增加中心距,那就加大主从齿轮呗。。。。。

网友:
往上下发展呗

网友:
同步带可行吗

网友:
如果是齿轮减速器,就增大模数和齿数!中心距A=M(Z1+Z2)/2

网友:
几级减速机?一级减速机中心距改动量小可以用变位齿轮,变动量大可以同时放大主从轮,中心距确定的话不一定能调到理想位置,二级以上减速机可以先确定输入输出轴的位置再调整中间齿轮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