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堵头装配扭矩标准在哪里看啊

楼主(2023-11-23):
比如G1-11的堵头,我要去哪里查它装配扭矩值是多少?

网友:
拧紧就可以了,

如果做工艺,找几个测一下

网友:
派克的液压接头样本里写了,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看堵头是什么材料,金属还是塑料的,扭矩不一样,一般防水接头厂家都有扭矩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