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加工件材料讨论帖

楼主(2023-11-23):
大家看一下这个案例,讨论下其中绿色工件轨道加工件用什么材料比较好,赛钢?PC?  POM? 还是Alu? 那种材料会比较好一点,按照使用效果的话,赛钢之类的比较好,但是又需要考虑到长条形加工变形,大家有类似的项目经验吗?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材料用铝,硬质氧化,如果怕刮伤产品,表面喷铁氟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用铝,硬质氧化,如果怕刮伤产品,表面喷铁氟龙

耐压绝缘测试

网友:
连尺寸都没有,这有什么好讨论的,我说用PC板都行你信不。

网友:
万事不决用304,表面处理都省了。

网友(点评):
大佬,我估计要放电的,要绝缘吧

网友(点评):
这东西和我几年前做过一个方案很像。。。。那个件,外壳是塑胶的,自身就绝缘。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还要考虑到摩擦力,因为工件在轨道里滑动

网友:
用钣金件制作,刚性好。

网友:
这是怡合达上的案例吧,整体用6061,跟工件接触的地方看产品是什么,产品怕刮伤就用POM,不怕也要耐磨就用45钢镀铬,加工成扁状长条锁在两边

楼主:
UPE超高分子聚乙烯  怎么样?

网友(2024-07-19):
赛钢做内衬,外面包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