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锥齿轮精度

楼主(2023-11-23):
主动锥齿轮在进行热前热后精度变化时,发现磨外圆前后的精度变差较大,磨前两端面中心孔定位检测精度,磨外圆是两端面中心孔定位加工,磨后也是两端中心孔定位检测精度,但磨前磨后精度差异较大,求解

网友A:
热处理变形+基准被破坏。

楼主:
磨前检过精度,那意味着是基准被破坏了?

楼主:
外圆磨的顶尖已更换,磨后的外圆跳动也非常好,还该如何进行分析 查找?

网友:
检测的时候其实是以外圆作为基准检测精度的,你可以在检测的时候用东西垫一下中心孔垫歪再检测一次就可以知道。(格里森、克林贝格设备都是)
所以,加工的时候,要想办法把外圆和齿形部分的轴线重合,这样才能在加工外圆后,精度比较好。

网友B:
我们在试一款节圆定位的夹具,加工完外圆后齿形精度还是可以的,Fp在20μm左右,还在批量验证。但是价格高。如果稳定的话,可以推荐给你们用。

网友C:
热处理后,两端中心孔做过处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试一款节圆定位的夹具,加工完外圆后齿形精度还是可以的,Fp在20μm左右,还在批量验证。但是价格高 ...

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后,两端中心孔做过处理嘛

除了研磨外,还有什么方式 可以处理?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变形+基准被破坏。

积分

楼主(2024-02-27):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试一款节圆定位的夹具,加工完外圆后齿形精度还是可以的,Fp在20μm左右,还在批量验证。但是价格高 ...

你的工装验证得怎么样了?可以做推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试一款节圆定位的夹具,加工完外圆后齿形精度还是可以的,Fp在20μm左右,还在批量验证。但是价格高 ...

你们试得怎么样了?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