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N5480 外花键怎么画

楼主(2023-11-24):
已知内花键型号:DIN5480 N50*2*30*24*9H,怎么画配合的外花键,有什么软件能自动生成么?

网友A:
你是问怎么画三维图形吗?

网友:
有些软件输入参数能自动生成  要是不能生成的话  也可以参照齿顶齿根尺寸画一个示意图   齿轮标准和参数给到供应商 也不会做错

网友B:
你自己最好别画,除非你对标准很熟悉,特别是转GB以后,网上很多资料都是错的。社区里面就有人吃过亏。找专业的加工商给你出图确认即可。

网友(点评):
百度出来的有些东西,不能轻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怎么画三维图形吗?

是的    想画出对应的外花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最好别画,除非你对标准很熟悉,特别是转GB以后,网上很多资料都是错的。社区里面就有人吃过亏。找专 ...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些不是关键,关键是你只是想画个外形,还是要用三维去加工,这个才是重点,如果只是为了出个图只要标注清楚花键标准和主要参数就行了,如果要三维去加工最好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不是关键,关键是你只是想画个外形,还是要用三维去加工,这个才是重点,如果只是为了出个图只要标注清 ...

我想画个3D外形,找供应商要了个截面图

网友:
GB的花键和DIN 的花键有什么区别?还没研究过呢

网友(2024-01-05):
引用 楼主:
是的    想画出对应的外花键轴

你可以看一下DIN5480这个标准,看一下内外花键之间的配合公差是多少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D:
CAXA

CAXA只能画国标的

网友(2024-07-26):
GB的花键和DIN 的花键

网友(2024-09-28):
kisssoft就可以啊,2维和3维都会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