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轴承润滑脂的加注

楼主(2023-11-24):
设备中使用大型调心滚子轴承,内径670,外径980,使用前加注润滑脂15Kg;设备为间歇工作制,估计每年的工作时间200-600小时,维修保养时润滑脂的加注量如何确定。轴承内原来加注的润滑脂是否会损失,该设备不是连续工作制,轴承转速很低,只是小角度摆动。

补充内容 (2025-4-2 12:04):
轴承的转速约0.8转/分,不是连轴转,最大转动角度±15°,摆动过程中,最下面的那个滚子转动不到1圈。

网友:
说实话,转速不高的前提下可以加满,就是会有些浪费。

网友:
损耗应该很少。基本是挥发掉。可以问轴承厂家。或者找一些知名的厂家,向他们要类型一致的轴承维护手册,可以大致估算

网友:
这个轴承厂家肯定会告诉你的,样本上都有明确的说明。

楼主:
从轴承厂家得到的数据是,每6个月,加注2kg润滑脂。可能厂家对设备的运行不了解,
业主认为不需要专门加注润滑脂,因为设备运行时间很短,而且运行速度低,不存在挥发的问题。作为设计方,该怎么解释
另外设备运行时间长了,比如5年或10年后,是否需要置换润滑脂。置换润滑脂,是个大动作。相当于把设备拆开从新安装,估计没有1个月时间,换润滑脂的事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