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管上下行程方式

楼主(2023-11-24):
2根管子的需要上下移动行程,使之变的更长更短。这个还能怎么其他方式替代?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气缸,电缸

网友(点评):
成本高了不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方管?

无论圆管方管,间隙配合都不容易。除非定做。

网友:
黄管两头设计塑胶件,固定,然后蓝管相对塑胶件滑动

网友(点评):
需要承重的哦。这是立柱的其中一根。塑胶件怕是有点危险

网友(点评):
6根立柱,总承重275KG

网友(点评):
那吧塑胶件材质换一下,铜合金或者钢

网友(点评):
黄管设计怎样的固定件?

网友(点评):
类似中空的台阶轴,要么过盈,要么轴向有紧定螺纹孔限制移动

网友:
用铝型材可否

网友(点评):
不行。成本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