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 基于事件条件设置问题

楼主(2023-11-24):
各位前辈,上午好:请教问题如下
如下图 是筛选红黄块的案例。相信这个案列以前大部分人应该接触过。
有两个问题:
问题1、基于事件的仿真动画,但伺服的运动还是靠计算时间,能否设置串联条件,
例如:第三行 “伺服1黄出”  触发器是“黄色接近开关” 打开 能否在串联 “红侧推回” “黄侧推回”?
       说白了就是——接近开关感应黄色块掉落,1号伺服就直接伸出了,能否增加 2号  3号 伺服也要缩回去的状态,就跟写PLC一样;

问题2、最后两行 “数值”单位是mm/s, 我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
          我想改回位移mm,直接改单位发现改不回来了。也找不到在哪里改了,请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23-11-27 10:32):
问题2 已解决,马达类型设置错误,改成位移,这边就自动改了。

网友:
线性马达3的设定有问题,估计是设成等速型了,要设成位移型。

网友(点评):
是的 是的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点评):
大佬 问题1 有办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