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这样安装能行吗

楼主(2023-11-24):
请问大佬们,我这个减速器轴没那么长,比带轮短,这样安装能行吗?

网友A:
这样安装不好,连接不稳,

网友:
键受得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安装不好,连接不稳,

那我减速机轴就这么长,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中间做过度,装轴承和连接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做过度,装轴承和连接轴啊

请问一下是一定要减速机的轴贴到同步轮的外表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一定要减速机的轴贴到同步轮的外表面吗

不一定,要看实际情况,力矩不大的情况下也无所谓,我有些设计都是轴插进去大约一半儿左右也可以用。

网友C:
咨询一下,很多品牌都有加长轴的

网友(点评):
+1,问一下能不能定制长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看实际情况,力矩不大的情况下也无所谓,我有些设计都是轴插进去大约一半儿左右也可以用。

有没有个力矩范围呀?大概多少到多少需要全部面贴面,多少到多少大概进去一半多就行?往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一下,很多品牌都有加长轴的

谢谢,我知道有加长的,只是好奇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个力矩范围呀?大概多少到多少需要全部面贴面,多少到多少大概进去一半多就行?往赐教谢谢。

你去查减速机参数表,他上面有能承受的径向轴向载荷是多少,按照这个去算算就行了。大差不差就没问题,如果受到的力大于参数表,那就加中间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查减速机参数表,他上面有能承受的径向轴向载荷是多少,按照这个去算算就行了。大差不差就没问题,如 ...

怎么算,有具体公式吗?是算作用在减速机上的轴向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算,有具体公式吗?是算作用在减速机上的轴向力吗?

对,直接算就行。没什么公式,就是减速机的轴受到一个力,这个力不能大于本身的参数。至于受到多大的力,你自己的结构你自己去算

网友:
不想改就试试吧,没人知道你的工况和载荷

网友D:
可以,电机也有直接使用的,减速机直接使用咋了,一样的

网友:
又是个莽夫,一般都会用轴承座把同步轮固定,中间过一根轴,然后再跟减速机联轴器连接,你这样做就看你受不受得住别人的指指点点咯

网友:
计算下同步带的带轮对轴的径向拉力及对轴的径向力矩,再查下减速器样本里的相关参数,轴能承受的最大径向力和力矩,两组数据比较下,看能否承受,如果数据可靠能够承受,带轮这样安装是可以的,做到轴向紧固可靠。机械设计的原则其中之一是在结构合理的情况下,零件越少越好。

网友:
进去2/3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电机也有直接使用的,减速机直接使用咋了,一样的

轴不够长。

网友(点评):
有一半就行了,也不用非到外表面,不过不知道他用的到底多短,负载多少

网友:
虽然平齐最好,但实际上这么用得情况也多,接触面超过2/3,同步轮不晃跑起来不磨皮带就可以了。
接触少,同步轮偏摆,皮带就跑一边,磨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