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弹簧计算的问题,问问各位

楼主(2023-11-24):
想问问这俩的区别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  弹簧圈开始接触前  的意思  不就是没开始工作的意思的吗?
那不就是自由高度的意思吗  那变形量应该是0 啊

网友A:
书前面应该有讲弹簧变形过程,弹簧圈开始接触是指的最下面两个大圈接触了,这之前弹簧已经有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前面应该有讲弹簧变形过程,弹簧圈开始接触是指的最下面两个大圈接触了,这之前弹簧已经有变形了

明白了 谢谢 亲

网友:
所以弹簧有个端面两圈并紧磨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