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咋忽然就这样了?

楼主(2023-11-24):
已经带边线上色了。

楼主:
期间我点了360整合预览

网友:
这不就是隐藏了所有显示类型吗

网友: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没搞清楚为啥,感觉是软件在保护你的cpu啊,大型装配体,CPU运算不过来,怕崩掉,自动切换了吧,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间我点了360整合预览

即然知道怎么达成的,要恢复,还不是一步的事吗。。。
把它关了就行了呗。还有即时渲染,开了那个卡。。

网友(点评):
关了也不行

网友:
整合预览最好不要打开,要开就开预览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