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负压表小问题

楼主(2023-11-24):
有些厂家做的负压数显式压力表,不用单向阀的情况下,如果通正压破真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损坏的,有标志耐压值。

但是,用机械指针式负压表,不用单向阀的情况下,如果通正压破真空,不知道会不会把指针冲坏掉,我还没见过机械指针式的负压表有写耐压值。

知道不能这样用,但是想知道,这样用了,会不会坏。请碰到过这样情况的大佬们,解惑一二。

网友:
我感觉会坏,机械负压表应该没有考虑频繁正负压切换吧。

网友(点评):
是的,表上只有0到-101kpa

网友:
PIAB的机械式负压表,负压~正压耐压范围:0~1Bar

网友(点评):
感谢,我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