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盘管加热储罐的水要用多长时间的问题

楼主(2023-11-24):
有一个储水罐,里面是盘管加热,盘管直径再接出储罐外通过疏水阀排放到外面。
已知饱和蒸汽表压0.6Mpa,温度165℃;蒸汽管子内径45mm,长50米,即换热面积7㎡;加热的储罐内的水共2000kg,温度从50℃升到100摄氏度;通过查表得水比热容CP=4.2kj/(kg·℃),盘管传热系数U=1100w/m2·℃。储罐整体做保温不考虑热损失。
问水从50℃加热到100℃要多长时间?
如果算50-100℃要用到盘管面积,这样的话会算;但是反过来算时间就不会了,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搞明白,麻烦各位求解

网友A: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8分钟

网友A:
可能不对你最好自己再找方法计算一下

网友A:
最好把加热功率发一下

网友B:
传热系数是咋计算的

网友:
加热成100℃的水还是100℃的水蒸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加热功率发一下

预制菜,先冷后热。如果懂炉子加热的应用,搞制冷应该一样的原理吧,搞懂压缩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8分钟

有计算过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预制菜,先冷后热。如果懂炉子加热的应用,搞制冷应该一样的原理吧,搞懂压缩机即可?

大差不差一个是加热器件,换成一个冷凝器件都一样

网友D:
分析计算前明确几个单位的含义:W是功率单位(1J/s),J是热量单位

换热过程主要是,蒸汽冷凝,水升温。

即,蒸汽温度下降释放热量,水升温吸收热量。

按照,给定的传热系数1100W/m2.℃,计算实际传热功率=1100*7*温度差

温度差=热源定性温度-冷源定性温度,(定性温度有多种计算方法,概算可直接取其进出温度的平均值)
那么:温度差=(蒸汽初始温度+蒸汽出口温度)/2  - (水初始温度+水终止温度)/2

但是,已知中没有蒸汽出口温度,假定蒸汽仅仅是潜热释放供热,那么其出口温度还是165℃

那么,温度差=165 -(50+100)/2=90℃

则,加热功率=1100*7*90=693kW

加热时间(s)= 总需热 / 加热功率 = 4.18 kJ/kg.℃ * 2000 kg * (100 -50) / 693 kW = 603.17...(S) = 10.05 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差不差一个是加热器件,换成一个冷凝器件都一样

应该是冰火两重天,一边冷藏,一边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加热功率发一下

加热功率没有哦,接入储罐盘管的是蒸汽,应该不用加热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热系数是咋计算的

我是查斯派莎克的手册资料的《蒸汽与冷凝水系统手册》
“高压盘管。。。”这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对你最好自己再找方法计算一下

非常感谢!!不过这样计算不就和蒸汽温度没有关系了吗,蒸汽温度高低都不影响换热,不太合理
“7700×50”这步的“50(△T)”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个△T应该是10楼说的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计算前明确几个单位的含义:W是功率单位(1J/s),J是热量单位

换热过程主要是,蒸汽冷凝,水升温。

非常感谢!!!非常详细,我对比了一下资料这样算应该是对的。不过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温度差计算时,为什么假定仅仅潜热释放供热,而不是潜热 和 165℃的冷凝水降温至100℃的热量  一起释放供热?这样出口温度是100度,温度差是 (165+100)/2-(100+50)/2=57.5了;这样的物理意义是:蒸汽潜热释放完后,水还没加热到100℃,此时165℃冷凝水继续换热直至冷凝水降至100℃,换热结束。

关于“温度差”,其实我也一直搞不懂该怎样取值;因为在实际生产中,一般只有确定的进口蒸汽温度这些参数,蒸汽出口温度一直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详细,我对比了一下资料这样算应该是对的。不过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温度差计算时, ...

由于是疏水阀出口,出口管温度是100度,那里面的管子可以认为平均是132.5度。
初始温度是50度,最后是100度水,平均是75度。
这样就可以算出平均加热功率了,再计算出水体和罐体的热容量,再算出所需时间就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详细,我对比了一下资料这样算应该是对的。不过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温度差计算时, ...

关于换热或传热问题,建议看看传热学的教科书,或者直接看GB的换热器规范。

换热中的起点一般是冷热流体的流量(一般为质量流量)、进出口温度的选定,主要确定的是稳态热平衡。

对于一般换热,主要都是对流换热,为了提高换热强度,提高温差、总传热系数是重点。

总传热系数受到流通状态、流动型式等影响(主要是流通截面型式、流速、粘度等)。

回到利用蒸汽热的问题:
1. 对于设备使用者,上面问题不用考虑,直接按照设备使用说明即可;
2. 对于设备设计者,上面问题需要通盘整体考虑和计算。

蒸汽(饱和蒸汽、饱和干蒸汽等有差异)热源为什么一般说是用潜热,原因很直接,潜热大:
温度  ℃                          压力 bar                     密度 kg/m3                    焓 kJ/kg                    熵 kJ/kg.℃                粘度   uPa.s

165 (饱和干蒸汽)      7.00934                      3.67066                         2762.81                    6.70661                       14.5091
100 (蒸汽)                7.00934(在此压力下)  0.001(m3/kg容积)       419.617                  1.03674                      281.903
100   (水)                      1.01418                      958.349                           419.166                  1.30721                      281.742

看上述数据,考虑到保持传热系数的目的,应该一致保持气态,将液化的水排出。

其实,一般蒸汽夹套换热中,热源中的热的70%被利用了,30%被凝结水带走(通常是回到加热装置循环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换热或传热问题,建议看看传热学的教科书,或者直接看GB的换热器规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换热或传热问题,建议看看传热学的教科书,或者直接看GB的换热器规范。

还有个问题,按照上面的计算;
水总需热=4.18 kJ/kg.℃ * 2000 kg * (100℃ -50℃) =418000KJ;
蒸汽在这个温度和压力下潜热=2066KJ/kg;
总需蒸汽量=418000/2066=202.32kg;

按照上面计算的加热时间10.05min,换算小时=0.1675h;
那么蒸汽质量流量=202.32/0.1675=1207.9kg/h;

查蒸汽压力管径流速表可以看到,0.6Mpa下45mm管径推荐流量最大才约800kg/h,
这样是不是不太合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按照上面的计算;
水总需热=4.18 kJ/kg.℃ * 2000 kg * (100℃ -50℃) =418000KJ;
蒸汽在 ...

单独看这个问题,计算逻辑没有问题。

关于具体的计算,建议手算一下,然后综合考虑下,准备用这个结果去评价什么,或者说这个结果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先简单算下:
按流量1207.9 kg/h = 0.3356 kg/s ,50m管长:

1.5' 标准壁厚管,内径40.9mm,推出 流速=69.4m/s,压损=332.86kPa/100m             (按照手册推荐的流速,压损    均超标)
2'    标准壁厚管,内径52.5mm,推出 流速=42.2m/s,压损=  94.75kPa/100m             (按照手册推荐的流速,压损    均超标)

如果流量按800 kg/h = 0.2223 kg/s

1.5' 标准壁厚管,内径40.9mm,推出 流速=46.0m/s,压损=150.44kPa/100m             (按照手册推荐的流速,压损    均超标)

2'    标准壁厚管,内径52.5mm,推出 流速=28.0m/s,压损=  43.24kPa/100m             (按照手册推荐的流速,压损    均合适)

仅看这些数据,然后和手册对比,那结果是不合适的。

但是,如果就有设备被要求和允许运行在这样的数据下,也是被允许的。因为可能设计使用工况允许(这里的工况,不仅指存粹的设计,还包含可能的经济因素等等)。
仅就一个点去探讨,一般意义不大。

就个人而言,仅仅谈谈流量、流速、压损相关问题的话:
定管径时,流速越大,流量越大,压损当然越大,简单看其结果有好坏两方面,好的一面是换热系数会提高,坏的一面则是输送成本上升。

所以,数据合不合理是一回事,能不能接受是另一回事。

最后,对于工程问题,通常是针对不同的侧重点,采用不同的数据(也就是设计)。能完全实现,则真的具有核心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看这个问题,计算逻辑没有问题。

关于具体的计算,建议手算一下,然后综合考虑下,准备用这个结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