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响问题请教

楼主(2023-11-24):
大佬们好,背景如下,简单模型模拟一下实际使用情景

铜套用的是自润滑铜套,两侧都已经顶死
在浮动端受力较大的情况下,会出现不规律的疙瘩疙瘩的异响声音
拆卸端头固定的两颗螺丝,异响声音就消失了
不受力的情况下,轴在铜套内部转动是顺滑的
给我的感觉像是受力之后,浮动端压着铜套带动转轴跟着转,造成了端头螺钉受力响的
大老板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是不是端部摩擦引起

网友:
浮想联翩

网友:
套端面和轴线不垂直,或装衬套的孔的端面跟孔的轴线不垂直

网友:
实践出真理,有异响的时候观察下,是铜套动了,还是两端没固定不就好了

网友:
浮动端受多大的力?在锁螺丝那头将轴端头和那个钣金画个直线,看受力的情况下是不是轴不同心造成的

网友A:
感觉像是不同心导致的,不同心就会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不同心导致的,不同心就会摆

不知道lz的浮动端如何受力。

围绕转轴,有没有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