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3装配体中零件显示不出来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25):
见图片,电脑在操作2020及以前的版本时,零件的显示一直没问题。可自从用2022、SW2023版本时,装配体中零件显示不出来。有些时候完整的显示,但动它一下就存在这种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
Ctrl+B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楼主试用过了 ,我给解释一下,重建模的意思,哈哈

网友(点评):
用了,无济二事。

网友:
改成”带边线上色“看看,高版本似乎默认打开是上色(不带边线的),所以零件多进入了大装配体模式(也许调整大装配体模式也会有效果)后看上去就很是这样,

网友(点评):
另外如果是笔记本要注意看看是不是在节能模式(显卡可能用的是内置的而不是独立的),桌面可能也需要注意

网友(点评):
设置对的,SW2018,SW2020版本,到现在也是一直在用的。

网友(点评):
不同版本对系统资源的的占用是不一样,对不同硬件的兼容也不一样,所以同样的设置不同配置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试试这几个选项

网友:
建议换高配置电脑,你不信你搞个零件少的试试,这就属于零件太多的毛病

网友(点评):
23的更吃显卡了,我的也是23

网友:
点一下像红绿灯的那玩意

网友:
ctrl+Q,可以强制刷新

网友:
在设置里把高性能模式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