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拧开这种螺母的方法

楼主(2023-11-25):
终于查到这种下水管了,居然是这种连接方式,拧底下上面会连轴转,根本夹不住。哪位兄弟知道这种怎么拆啊,我买了两种卫浴扳手都没用,直接都打滑的。

网友:
只能用那种齿形同步带扳手,在淘宝上搜一下

网友(点评):
就是换汽车上滤芯的那种齿形带扳手

网友:
夹的位置加橡胶垫或者皮筋试试呢

网友:
这种设计真是反人性的,设计师脑子被驴踢了

网友:
可以找工具卡着孔涨紧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外套管,你看到的薄片并不是那个片,下面的官有一部分也和这个片是一体的,相当于一个大的螺母,但是螺母是一个很薄的管,手拧不紧,过一段时间手拧想拆下来门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的只能割了,相当于一次性的。用这种同步带扳手可以装拆,但是也费劲,就是为了一次性,让你买新的

网友:
所以装修或更换时候千万不要买这种,再贵再便宜都不要买,不够上火的

网友:
你应该把这个产品的外包装亮一下,看看是哪个神仙厂家生产的,让大家避一下坑

网友A:
这种设计师就是脑部有残疾,装,拧不紧,卸,拆不下。。。。以前有一种也是管式的,就是塑料管套在内管的,怎么还可以拆,这种塑料管套在外管的,就是脑残

网友:
拆不下就用角磨机从底下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师就是脑部有残疾,装,拧不紧,卸,拆不下。。。。以前有一种也是管式的,就是塑料管套在内管的, ...

这个破玩意儿是直接给装修好的,不是我自己买的。之前也没有留意到,这次想换个密封防臭型的才发现,费了老鼻子劲都没拆开
大爷的,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玩意儿设计出来的,装修的也是偷工减料没良心啊

网友(点评):
装修的可能也是无意的,图便宜,或者图不锈钢,坑啊。我父亲的房子的修手盆也是这样的,还是老家亲戚给装修的。我看见漏水,密封不好,就给换掉,一看没法用力,幸亏我工具全,好不容易割了拿下来。坑啊

网友A:
先把底下长的割掉,不耽误割上面的薄片,然后在直径方向把你说的薄片割一个口子,螺母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底下长的割掉,不耽误割上面的薄片,然后在直径方向把你说的薄片割一个口子,螺母就松了

破坏性的拆,只能这么搞了

网友:
你这个题目应该改成,论家里有一个机械工程师的重要性

网友B:
家里备两把大力钳;可以打开很多奇怪的东西

网友:
有专业的工具 类似于管钳

网友:
这个要专用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备两把大力钳;可以打开很多奇怪的东西

买了大力钳的,管钳也买了,这种主要是没法下手啊,连轴转。不像别的可以下两把捏住反转就行了,这个底下就露出来一个零件,上面那一节是藏起来夹不住的。坑爹的不得了

网友C:
是内六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内六角吗?

完全不是,都是特么圆的

网友:
上面的那个长孔部分不知能不能利用上呢

网友:
某宝的卖家影片(用手转)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3515411356&ali_refid=a3_430008_1006:1103943597:N:uC2lVadp8El8XKgXSUigLHoiFGEO%2BGNW:1e31a316d754415f9c878d6fdfef0d32&ali_trackid=1_1e31a316d754415f9c878d6fdfef0d32&spm=a21n57.1.0.0

网友:
皮带板手

网友D:
插螺丝刀止转

网友:
下面螺母用管钳,注意夹在下面点,不要夹变形了。上面一个人用力向下压住,利用摩擦力不让它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螺丝刀止转

教育就在家门口啊,啊不,就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螺丝刀止转

看来还是我不够大胆,我害怕把盆子给撬坏了不敢这么玩,晚上试试

网友E: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众号留言选取

干得漂亮。社区的兄弟们都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