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一套工程图如何自动生成页码

楼主(2023-11-25):
有什么办法货软件能让一套工程图自动生成页码么?后续增减也能自动刷新的那种/

网友A:
?什么页码?100张图,从1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页码?100张图,从1到100?

是的

网友B:
你先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这样。这种教程能百度得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这样。这种教程能百度得到啊

这个是要把图纸都放在一起才能用,我的图纸都是分开的,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属性

当前图纸和总图纸么?这个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要把图纸都放在一起才能用,我的图纸都是分开的,用不了

那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类的宏,可以朝这方面找下

网友(点评):
这种宏得自己去写了,因为确实不是很多人都需要,不像图号分离之类的,是大家都需要这会有高人去弄;

网友(点评):
这种成套图纸自动编号确实用得少,感觉做标准机的才需要成套编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类的宏,可以朝这方面找下

好的  谢谢

网友:
你把图纸打印成PDF,然后合并,用PDF的页眉页脚来加页数,话说加页数没有用啊。你图纸肯定有图号啊,打印也是按照图号打印的。没见过说打印图纸要加页码的

网友:
按制图标准,第几页/共几页,是一张图纸比较复杂同时没有大幅面打印机的情况才不得不分几页来表达(比如没有A3打印机,分成2页A4图框),那直接在SW增加页数即可实现。
楼主的难道是一套设备图纸显示一共有多少张零件图?这样会误导人以为是一张图纸分几页。估计只有楼主有这需求,所以不可能有这插件的

网友:
看样子得自己写宏了,但要自动增删,这功能挺费劲(尾部还好,中间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