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油缸螺丝断裂问题

楼主(2023-11-25):
我这直径70mm油缸用四个M12内六角12.9级螺丝,工作压力15-20MPA,油缸没有缓冲,行程100mm,速度单程1秒,螺丝容易断,为什么别人也是这个螺丝确不断呢?

网友:
如果别人用的是同样大的螺栓,结构安装都一样,那就是你的安装面没加工好,或者螺栓拧太紧了

网友:
应该是有受力不均的地方吧,螺丝是不是总断那一根或两根

网友:
估计预紧力过大了,再加质量稍差点,有可能断的。

网友:
如果标准油缸的设计,可能两个问题
1.油缸安装不正,尤其是端面安装的情况尤为突出
2.结构设计有问题,我看到不少设计,原理没问题,但是由于过定位的问题,造成油缸不止螺栓断,而且端板都断掉的都很多,往往新油缸只有2,3天就断掉的都有。
希望帮到你

网友:
可以发个油缸装在机器上的结构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