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板形变是否影响直线导轨滑动?

楼主(2023-11-25):
500mm*300mm*4mm底板固定在四个直线导轨滑块上,4mm厚底板承受100kg压力,形变1.35mm,这是否会影响滑块在直线导轨上滑动?

网友A:
会,只要导轨的螺丝锁了,就会影响,这个重量用这个厚度,只能说艺高人胆大。

网友B:
变形0.001你担心啥,担心憋住,你的导轨安装面的的平面度是这个变形量的十倍都不止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后面的单位是m,不是mm哈哈哈

网友(点评):
文中都说了1.35mm,导轨安装面0.135mm变形都不得了。

网友(点评):
没注意单位是米,1.35mm确实变形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只要导轨的螺丝锁了,就会影响,这个重量用这个厚度,只能说艺高人胆大。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加大底板厚度吗?形变多少以内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形0.001你担心啥,担心憋住,你的导轨安装面的的平面度是这个变形量的十倍都不止

变形1.35mm,不影响滑块滑动吗

网友(点评):
你要考虑的点是,上下的变形影响导轨的装配吗?应该是水平方向的变形才影响导轨吧。另外,设计不止要考虑纯粹的所谓的负载,也得考虑扰动,所以,至少要达到最小的厚度,你导轨的固定螺钉是多大的?至少和厚度匹配

网友(点评):
你看同事们设计出来的类似产品,厚度都是多少,用你的方法分析一下别人的设计,对比一下找出来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导轨滑块,才1.35问题不大,你要是担心的话,底下加两根加强筋就好了

网友:
加2个滑块,或者滑块位置调整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导轨滑块,才1.35问题不大,你要是担心的话,底下加两根加强筋就好了

他这个是薄板在导轨上,不是导轨在薄板上,而且看受力还是在薄板中间处,主要是板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形0.001你担心啥,担心憋住,你的导轨安装面的的平面度是这个变形量的十倍都不止

看单位,他是0.001米
这么薄的板子在中间放一百公斤的东西,他分析用的还是均匀受力100kg,实际情况可能会出现更小面积以及偏心的情况,变形量达到毫米级别以后就相当于两侧导轨都会受到向中间的横向力,导轨的滚珠磨损就会加剧。应当将底板加固,加厚或者增加加强筋,让导轨尽量只受到垂直向下的力。
再就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你这100公斤的东西是轻轻放上去还是有一定冲击的也要考虑,这时候就要加安全系数了。

受力分析只能是用于初步判断大方向,不能直接做结论,也是需要做实验的,如果没条件做实验,那就增强结构让变形量尽量小,反正增加加强筋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网友:
你这块板明显薄了,板材厚度至少要和螺栓孔的直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单位,他是0.001米。
这么薄的板子在中间放一百公斤的东西,他分析用的还是均匀受力100kg,实际情况 ...

没那么重吧,只是100KG压力,不是100kg重量吧

网友:
板子加厚,或底部加筋,这1.35对滑块滑轨来说也不小了,如果这变形可以接受,那完全可以用其他便宜的东西代替滑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重吧,只是100KG压力,不是100kg重量吧

大哥,100kg的压力和100kg的重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4mm 100k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是薄板在导轨上,不是导轨在薄板上,而且看受力还是在薄板中间处,主要是板薄了

所以加两根加强筋最好了

网友:
你不会加厚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100kg的压力和100kg的重量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南方500克一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加两根加强筋最好了

把滑块挪挪位置,我看值得一试

网友:
是我的话就是15厚的了,我可不想为这种破事儿背锅,闹心的很

网友:
静力就这样了,启动和刹车时候可咋办

网友E:
1.换更厚的底板2.加加强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换更厚的底板2.加加强筋

现在只要降低成本,首先就考虑把材料变薄变小!长此以往怎么能有好产品!

网友:
其实也问题不大,导轨滑块的磨损会快些

网友G:
你这设计出来后,你领导没吊飞你吗?4MM厚,受重100Kg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只要降低成本,首先就考虑把材料变薄变小!长此以往怎么能有好产品!

有。例如http://www.cmiw.cn/thread-1065545-3-1.html

网友:
底板钣金折弯或者加加强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设计出来后,你领导没吊飞你吗?4MM厚,受重100Kg

我们领导恨不得做无本生意

网友(点评):
都想做无本生意,要是按我同事风格,他得用三十厚的板,哈哈,他做的东西都很壮,撞都撞不变形,哈哈

网友H:
大家给你支这么多招,不管有用没用,你倒是吱一声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给你支这么多招,不管有用没用,你倒是吱一声啊,哎

吱了,换了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