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槽折弯的钣金件分享

楼主(2023-11-26):
一般按照除去的厚度剩下的多厚的来算展开,
如果一个钣金有刨槽有不刨槽也是按照刨槽的剩下的扣除,不爆的就按正常厚度扣除

这样的描述大家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A:
根据自己工厂的实际设备情况做几个样件测试,决定扣减尺寸,钣金折弯没有绝对准确的,精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工厂的实际设备情况做几个样件测试,决定扣减尺寸,钣金折弯没有绝对准确的,精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

对,钣金件不能谈精度,否则废品率太高